第3组提交需求分析报告

楼主(2003-11-14):
LBHIDDEN[4]LBHIDDEN[这个贴子最后由SOC在 2003/11/14 08:18pm 第 1 次编辑]

依照设计文档简单的写了个需求分析报告,大家先看看!

网友:

先鼓励一下,向SOC和zhuoyue致敬。

网友:

ding!

网友:

有没有考虑过事先哪几种速率?是否可配置?

楼主:

按照规范,应该由三种模式:
1、标准模式:100kbit/s
2、快速模式:400kbit/s
3、高速模式:3.4Mbit/s
我想至少支持前两种模式,可编程配置。

网友:

规范上提供了这3种模式
我想能不能这样做,由系统时钟来确定速度,这样自由度大些

网友:

我倒觉得应该一个分频设置寄存器,sys_clk/(分频设置)=线路速率。

网友:

赞成一声叹息的提议

网友:

这样也是不错的选择

网友:

我谈一下我的看法。
I2C协议如果从OSI参考模型来看,它应该处于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。所以分析其需求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。
从物理层来看,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信号的电气特性要求,例如:信号的上升时间在标准模式下的要求为 tr <1000ns,在快速模式下的要求为20ns<tr<300ns,在高速模式下也有其要求。对FPGA来讲,是否需要外接器件才能满足标准的要求?
从数据链路层来看,我们就要考虑其线路规程、流控方式。从拓扑结构看,它是一个多主多点的总线型结构,这种结构直接引出的问题就是多主仲裁、寻址方式、地址格式等。我们可以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选择是否支持多主结构,支持的速率。
I2C总线采用的是轮询/选择/应答的线路规程,我们就要考虑host如何控制FPGA完成这些功能,host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感知应答信号(ACK/NAK)等。
匆匆写了几句,欢迎大家指正。

网友:

说得好!正在考虑中

网友:

ii sigiru

网友(2004-09-23):

Why don't see it?

网友(2005-03-25):

我很想看一下的这个文件,但威望不够!有那位可以提供给我吗?
stonenut@163.com  谢谢

网友:

非常感谢个位大虾,能否把这个文件传我一份,谢谢!
biyonghui@eyou.com

网友(2006-01-16):

怎么加入。我在HW工作的时候就做个这I2C的

网友(2006-03-01):

顶顶

网友(2009-07-18):
Thanks for your share!

网友(2012-11-22):
看到了好几个积分恐怖的“大佬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