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控制器比较简单,没有必要分这么多组吧

楼主(2004-01-07):
我曾经作过i2c控制器,有master和slave的,不是太难
在实验板上验证过可用(全部用vhdl写的)

网友(2004-03-05):

确实,我也做过,并流片。感觉这么多的人去作I2C,太夸张了。

网友:

tongyi

网友:

这只是个活动,旨在提高大家的水平,做I2C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。

网友(2005-11-21):

一般应用较简单,但是工控总线很全面,很规范的

网友(2007-04-25):
有多简单呀,我想学一下

网友:
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。

网友:
简单吗? 不简单吧。能用的I2C多了,实际对接几种芯片,多挂几个master,竞争条件多一点,Bug多了去了。
看看Synopsys的IIP里面的I2C吧,都更新到1.06了,每版更新都是5个以上的Bug。

网友(2016-11-19):
有没有i2c的源代码,我想试着做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