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大家对选择组长有什么看法?

楼主(2003-11-09):
我觉得这可能是当务之急。
我想我们管理层的原则应该是:提供服务与指导,监督项目进度,具体执行由各组长把握。
但是对于组长的选择,大家有什么看法?有没有什么准则?技术为先还是责任心或积极性为先?

网友:

责任心或积极性为主吧,但如果技术不过关,恐怕也是不行。
还是先实验一下吧
一部分组技术为先,另一部分责任心或积极性为先,可行不

网友:

组长是必需的,采用分级管理会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。
组长选择是否可以采用自由报名的方法?然后根据简历再由我们来认定。

网友:

支持jackzhang的提议。
组长必须担负起组内进度安排、成员分工、协调等工作,这就要求组长应该具有基本的项目管理经验。但由于我们对成员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,所以我觉得jackzhang的提议可行。
是不是要求在报名时,除了附上简历外,也简单介绍一下他的“施政纲领”?(实在不知道用其它词怎么表达,^_^)。

楼主:

问题是来不来得及?我们项目这就启动了,要是再收集一轮信息,又要花不少时间了。

网友:

我们都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,就当作一次试验好了
也许有些组会失败,但总会有成功的
通过这次活动,我们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合适的人选的

网友:

第一组的组长已经产生,zhoujj,成员推举。
我看要不这样,先发一个公告,由各个小组的成员用两天的时间推举。对推举无结果的小组,由我们根据威望、魅力、经验来指定一个组长,如何?这样一方面比较公平,另一方面过程也很快。

楼主:

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

网友:

好办法,就这样做。

网友:

同一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/11/11 10:05pm 第 1 次编辑]

我先附上最新的I2C设计人员名单和分组信息。又新增加了4个人,为了不影响已经分好的组,我暂时将他们单独进行了分组。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它们插入到其他小组。将他们单独分组的一个缺点是分组太多,恐怕不利于管理。先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
我准备最迟明天晚上发布公告,让各个小组推举组长,期限2~3天。
我打算I2C设计的报名就到此为止。如果还有人想参加的话,就让他们参加下一次活动吧。大家看看怎么样?
另外,这两天我们还是商量一个大致的进度节点吧。我想大致分为3个节点,(1)提交需求分析;(2)确定需求;(3)设计。至于各个阶段具体的进度还是由各组长把握。

网友:

同意,辛苦大家了!
最近我实在是太忙了,因此很多事也没有太多的经历来做,还请大家谅解。估计再过不久就会好点了。

楼主:

support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