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2C设计的进度安排,大家讨论一下吧

楼主(2003-11-14):
三个大的进度节点需不需要联盟安排?包括:(1)提交设计需求;(2)确定设计规范;(3)提交设计。
另外,需不需要选出一个最好的设计需求分析,然后由联盟确定统一的设计规范,然后个小组按这个统一的设计规范进行设计?

网友:

是不是要确定个截至时间就行了,大家都是有工作的人,时间不是很好把握。
我不知道你的设计规范是什么意思,是不是就是设计方案呀
由于多组设计i2c,都是各做各的好一点吧。我们可以把结果综合出一个模板来,以后用

楼主:

严格的时间进度可能并不需要,但我觉得设计需求和设计方案还是要提交,以便大家进行技术复审,这也是保证设计质量的必要条件之一。
我所理解的开发流程一般是这样的:
(1)当决定做一个项目时,首先要分析做这个项目的驱动力是什么,当前所面临的环境是什么,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,这个项目需要完成的功能有哪些,以当前的环境和我们的技术实力,哪些功能是必须实现的,那些功能是实现也可不实现的、哪些功能是不需要实现的。这就是《需求分析报告》。
(2)根据《需求分析报告》我们就确定了一个《设计规范》。他描述了设计的功能、顶层接口、技术指标、设计需解决的关键技术等。他实际也是检验设计是否合格的标准。
(3)《设计方案》是为实现《设计规范》所采取的技术实现方法描述。
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,探讨探讨吧,当然咱已不能光纸上谈兵,呵呵。

网友(2004-02-09):

我同意叹息的说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