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lladium

楼主(2003-09-29):
数字电路,目前主要做有关信道解码的工作

网友(2013-03-07):
palladium 是做什么的????

网友A:
palladium 是cadence的硬件仿真器。上千万一台。我们部门就有一个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东东用得怎么样?

网友(2020-02-05):
引用 网友A:
palladium 是cadence的硬件仿真器。上千万一台。我们部门就有一个...

palladium 是cadence的硬件仿真器

=>
不知道硬件仿真器是如何跑的 ?   一般用 FPGA
还是纯仿真 RTL  使用硬件加速

Protium S1是Cadence基于FPGA的原型验证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