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 initiator 求助

楼主(2003-07-07):
   我目前准备设计一块pci卡,有些问题不明白。
由于传输数据量较大,因此想用initiator/burst方式,pci卡和内存之间如何交换数据?即交易开始的地址有何用处?还有突发长度我可不可以由initiator定死?如果一次想传输128个数据,假设initiator准备好,在交易过程中有没有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少于128个数据?
如果是,实际传输的数据长度如何得知?
   谢谢!

网友:

你的问题提的很好,比较专业.
当传输数据量很大时只能是用burst方式(一般大于10MByte/S),burst方式可以采用PC机做Master的burst,也可采用板卡的initiator/burst方式,由于PC机做Master的burst方式不是很好控制,同时不同的芯片组使用也不一样,因此没有人使用。
设计时应该使用板卡initiator/burst方式,PCI卡与内存之间是通过板卡上的PCI FIFO和南桥内的PCI FIFO做数据交换来实现的,如果要用fpga做PCI控制器,应该考虑PCI FIFO的设计问题,与一般的FIFO有一点区别。交易开始的地址就是内存数据传输的起始地址。突发长度可以定的很大,如果一次想传输128个数据,在交易过程中是没有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少于128个数据(除了你设计的不对),但是有可能这128个数据会被分为几个分段传送。
实际传送长度主要看你的应用需求,如果传送的数据量不是很大(比如10MByte),你可以直接设置传送长度为10M,但是如果传送数据很大或一直传送不停止,那么如果使用fpga做可以设计为pingpang结构,每一个设置传送长度不要太大(比如2M),与PC机软件协同实现数据传送。

楼主:

    128个数据会被分为几个分段传送,几个分段是何含义?我在前面提到的问题是这个意思:“一次交易传输128个数据,即PCI initiator 获得gnt信号以后,发起一次交易,在此交易中,不能中断这128个数据传输,有可能irdy和trdy在某个时候没有准备好,但在此次交易中,不会有stop信号或其他的终止信号终止此次交易(假设initiator设计良好)。”我关心的是有没有可能在一次128个数据交易过程中被PCI桥提前终止?
    我以前设计过target 模式,调试时容易通过桥来读写PCI卡。当PCI卡工作于
initiator模式时,交易地址与PCI卡配置空间的Bar0是否是同一概念?我想不是,如果不是,我怎样控制交易地址,即如何得知往哪部分内存空间交易数据?
    关于PCI卡内部fifo问题,我也关注过,譬如当transact结束时,有可能从fifo多读取一个数据,有何较好的方法解决此问题?我在读xilinx的一些文档时,发现他利用“backup”技术,即多读fifo中的数据后,调整内部fifo的数据指针,让多读的数据重新填入到fifo中。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控制fifo,请教你有何好方法?
    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!

网友:

你是没有办法保证一次传送128数据时不被打断的(我是说有可能被打断也有可能不被打断),因为产生停止是由你的板卡和主桥来决定的,即使你的板卡没有产生停止,但当主桥要求停止时(比如主桥的fifo满时),一次pci交易就会被打断,我们以前做过试验,当我把PCI配置寄存器MAX_GNT 和 LatencyTimer都设为0xff时(这样设定是为了使板卡能一次传送255个数据),通过测量每次交易的数据从来没到过255个,最多只有40个,分析其原因是由于主桥停止了交易。
我所设计的PCI交易地址就是位于Bar0内的,因为交易地址的设定是通过target方式来设定的。
我记得如果只作master read是可以用普通fifo的,但是作master write则一定要用带有backup的fifo

网友(2003-08-09):

牛人啊,我怎么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呢?

网友:

26篇了,我终于快可以下到版主的程序了

网友:

我也没有办法,这里谢过了,版主

网友:

什么时候主设备或从设备可能会插入等待状态呢?

网友:

29了,胜利在望!

网友:

瞭解  謝謝

网友:

最好可以用DMA方式,会降低CPU的况争时间

网友:

如何才能实现PCI slave模式的Burst读操作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