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????

楼主(2003-07-16):
仿真分为:行为级仿真、RTL级仿真、门级仿真。
可是我还是分不清什么是行为级仿真?什么是RTL级仿真?这两种仿真都是前仿真。
门级仿真是后仿真。
用modelsim进行仿真,前仿真的文件为*.VHD,*.V.后仿真的文件名呢?谢谢,先。

网友:

行为级代码是不可综合的代码,一般用于功能的描述,在做大型设计时有时要先用行为级代码进行评估。这时候的仿真就是行为级仿真。但通常,做设计都不进行行为级评估。
RTL是寄存器传输级的意思,是可综合的,但在RTL仿真时也要用到行为级的描述,主要是用于编写TESTBENCH.
门级仿真是指RTL经过综合后生成的或经过P&R之后的网表文件的仿真,该文件的后缀为.V,另外还要有时延文件.SDF

网友:

请问时延文件具体有何用呢.

网友:

后仿真时用,包含各种时延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