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帮帮忙,关于设计一块带有PCMCIA接口的底板

楼主(2003-07-17):
我要在基于摩托罗拉冷火系列芯片5727的核心板上,设计一块带有PCMCIA接口的底板。我找了两种控制芯片,分别是ISA--PCMCIA和PCI--PCMCIA。我现在要用其中一芯片与核心板相连,中间是不是一定要设计CPLD,还有用ISA好或者简单,还是PCI的控制芯片,请指教。

eetop兄给我回复过,如果我做Card Bus,是不是也可以插上PCMCIA卡。还有,5272上没有PCI总线,这是最让我头疼的,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要在5272与PCMCIA控制芯片之间要在设计一块CPLD或FPGA。谢谢

网友:

Card Bus 与 PCMCIA 的物理尺寸是一致的,你选定card bus的芯片一定也支持pcmcia,
5272上没有pci确实比较头痛,及使用fpga解决也是有难度的,你能告诉我5272的借口方式么?

楼主:

基于5272的核心板,留给用户开发底板的接口是:A0--A22的地址总线。D0--D31数据总线。读写控制线。6个中断线。系统复位和片选线。SPI口线。定时器口线。我估计用得的是前面4部分了。谢谢!

网友:

这样的接口应该类似于ISA但是为32位的。
由此看来开发CARDBUS还是有一定的难度,应为CARDBUS是PCI的接口。
看来还是做PCIMCIA比较现实(虽然用途不是很大,但仍然可以闷人),如果有ISA-PCMCIA的芯片可以用那当然最好,但是如果接口不匹配,则可以用FPGA直接开发PCMCIA的接口

楼主:

再问一下,如果我用PCI-PCMCIA的芯片做,难度肯定是如何。中间要用FPGA连在控制芯片于5272之间吗?

网友:

难度较大!
要支持cardbus master方式就更难了!

楼主:

是否有别的解决方案了?

网友:

能否更换CPU ?
用intel xscal250 如何? 该CPU是基于ARM的,另外,自己带有多种接口,其中就包括PCMCIA/CARDBUS接口。
还有一种方案是你最好咨询一下MOTOROLA,是否有与5272配套的pci bridge

楼主:

换CPU是不可能了,加入PCI bridge看来只有在设计fpga时,实在太困难才采用。导师说要考虑成本,惨啊。如果设计fpga或cpld,现在是不是有现在称vhdl程序,不过自己要在上面根据具体的应用进行修改?

网友:

如果只是为了应付导师,只做PCMCIA也可以吧。这样我觉得你就用FPGA实现既可以了,不需要再加PCMCIA的芯片了,直接用fpga实现5727总线到pcmcia的转换,应该不难,毕竟是isa方式。
但是,如果5727总线兼容isa,那么最好直接用isa-pcmcia的芯片。

楼主:

其实我现在对pcmcia的标准了解很少,直接用fpga感觉没什么把握啊。
如果用isa-pcmcia的芯片,由于数据线不一样,地址线也不一样。
其实最好还真是直接用fpga,这可能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的了,是不是?是否可以给些指导,非常感谢!

网友:

其实,pcmcia还是比较简单的,你最好能买一本MINDSHARE公司编写的PCMCIA SYSTEM ARCHITECTURE,这本书讲的很详细,还提供了isa-pcmcia的分立集成电路的设计方案。
如果你还没有pcmcia的协议,可以到我主页的规范下载栏目里下载。

楼主:

怎么说还是有点头绪了,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