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产生倍频? (无内容)

楼主(2003-07-17):
(图片)

网友:

如果是在asic中,可以使用延时器件,比如clock为30ns,要想产生15ns的时钟,则用一个延时15ns的delay器件对clock进行延时生成clock1,然后clock与clock1异或便可产生15ns的时钟。
在fpga中由于没有独立的延时器件,因此倍频不容易产生,只有具有DLL或PLL的fpga才可以产生。

网友:

用fpga怎么实现?

网友:

用DLL

网友:

用计数器实现分频,能不能给讲讲工作原理过程?
COUNT[4...0]       FF;
COUNTABC[3...0]    FF;
COUNT[].CLK=128KHZ;
COUNT[].CLRN=VCC;
COUNT[].=COUNT[].Q+1;

COUNTABC[].CLRN=VCC
COUNTABC[].CLK=COUNT[4].Q
COUNTABC[].D=COUNTABC[].Q+1
请教了,这是AHDL。

网友:

坛主, 俺刚刚学,希望您能多支持

网友:

没问题。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再用ahdl了,赶快用verilog吧,这是主流。
我一开始就使用verilog,从没用过ahdl,verilog很好学的。

网友:

谢谢坛主,我正在学习verilog,不过单位里用ahdl,我无论如何也要看懂,
能不能用verilog给我写一段分频的程序段,我手头的参考书,没有这方面的资料。摊主很热心,谢谢。

网友:

//16 分频 如下:

reg [3:0] count;
reg       clkdiv16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)
begin
      if (rst) begin
            count <= 0;
            clkdiv16 <= 0;
            end
      else if (count == 4'hf) begin
           count <= 0;
           clkdiv16 <= ~clkdiv16;
           end
      else count <= count + 1;
end

网友:

谢谢摊主,

网友:

问板主一句:
要学verilog HDL 是不是一定要学好数字电路?

网友:

是的!

网友(2003-09-01):

后面怎么都在讨论“分频”了?

网友:

有道理,怎么讨论分频了,据说在ALTERA器件中只有FLEX系列可做倍频,MAX系列好象不行是不是这样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