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nplify综合问题

楼主(2003-07-20):
[这个贴子最后由mrqingfeng在 2003/07/20 11:04pm 第 1 次编辑]

我用Synplify 7.0综合一VHDL时,当用Lattice片子时,综合一切正常,为什么在选用Altera的时候会出现:
  Net cao1 appears to be a clock source which was not identified .assuming default from frequency. 的警告
cao1是供下级使用的分频信号。

网友:

是不是没有在约束里没有定义时钟频率?
只是猜想,通常情况应该只有在P&R时才用约束.

网友(2003-09-01):

和芯片的特性有关吧?
没有代码我也不知道了

网友:

约束怎么设啊!!如果只是在P&R中选约束的选项是不是很有限制啊!!但是具体的做法也不是很清楚,我觉得自己设计的代码很重要,请各位能不能谈谈一下自己的的

网友:

不同厂家的芯片不一样吧!

网友:

和你的代码的设计风格也有关系啊

网友(2007-03-15):
楼主代码设计风格确实与众不同阿,呵呵

网友(2007-11-14):
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不,我在人用的时候也出现这个问题,p&R就报错了,郁闷了一天了,谁能帮个忙支一声。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