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03-07-22):
请问Intel接口和Motolola接口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
这个问题太笼统了。每个公司每个不同芯片的接口都是不尽相同的,需要看datasheet.

楼主:

因为大多数公司的芯片都说可与intel芯片接口,而和motolola接口的不多,我只是想问一问这两者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
不同的接口,其协议不同,具体什么不同,hehe只能看两者的spec 了

网友:

具体的我也不太明白,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以下几种区别,不知道对不对:
1,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否复用,在intel模式上是不复用或者部分复用,好像再motolola接口中是全部复用的。
2,对接口对象的访问是否是通过寄存器.在intel模式好像不是,motolola接口中是通过寄存器访问的。
好相区别救灾这两个方面,因为以上的原因,自然访问时序是不同的。具体的你去查查。

网友:

好像地址高低位不一样吧,譬如D0,Intel表示数据最低位,而Motorola表示最高位,A0,Intel表示地址最低位,而Motorola表示最高位。在与外围电路如ram,flash等,接法不同,Intel与Motorola正好相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