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 initiator是什么意思!

楼主(2003-07-22):
pci initiator是什么意思!

网友:

PCI 分target 和 master两种方式,
initiator是master的另一种叫法。

网友(2004-10-26):

plx 9054做pci initiator时,那南桥芯片做什么用了?

网友:

当pci9054工作在pci initiator模式时,pci9054是不是就是master,那pci总线上的gnt,frame,irdy,信号时由9054发出吗?如果板卡插在计算机里面这不和计算机pci总线上的这些信号冲突了吗?

网友:

不会冲突是因为PCI总线上还有仲裁机制!

网友:

没错!

网友:

那此时谁时target呢?计算机的内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