综合,编译?

楼主(2003-07-22):
据我所知,有的软件只有综合能力,而有的有编译能力。
以前我听说在用VHDL写一个东西时,先用弟三方软件将它综合,再用MAXPLUS编译。是这样的吗?如是,那一般用哪种第三方软件来综较好呢?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mrqingfeng在 2003/07/22 07:58pm 第 1 次编辑]

我是用Synplify,你也可以用FPGA Express、FPGA ComplierII

网友:

我觉得编译这个次在FPGA/ASIC设计中基本上不被提起.非要说的话可以认为所有的综合都带带有编译.另外在仿真时也可以说包括两个过程即编译过程和RUNTIME过程

楼主:

那Synplify可不可以综合ALTARE的片子?
我开始说错了,有的软件是不能综合,只支持编译。也就是它不能将它映射到芯片里面去。

网友:

synplify 是第三方综合工具,可以综合映射成逻辑电路经布局布线到altera 的器件中去!

网友:

最近发现单独使作synplify作综合,然后到各自的布线工具里布线,还不如直接用厂家提供的集成的开发工具作综合布线, 这样可以省掉中间烦琐的设置。

楼主:

好像也是。我最的也用一个ACTIVE HDL 的东西。不过它也不能综合。
不过在编辑过程倒是挺友好的。

网友:

你们说的编译其实只是语法检查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