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求教

楼主(2003-07-23):
在Verilog中,整数与浮点数如何转换?

网友:

可综合的verilog 是不支持浮点数的,请不要用软件的思想考虑VERILOG设计

网友:

同意。
你要实现浮点运算可以,但必须自己写代码实现的,并没有
浮点这种类型

网友(2014-10-15):
不支持浮点数的,一般可以把浮点数扩大N倍成整数处理,要么就截断。

网友:
一般扩大2的次幂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