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从SLAVE端提取时钟的方式

楼主(2003-07-24):
我要从SLAVE端提取时钟,但用的为NZR码,请问使用CPLD如何实现同步时钟的提取?

网友:

好多年前做过,但是记不太清楚了。好像要用到pll,另外可能还要去掉编码是插入的多余的位bit.

楼主:

谢谢。这样很复杂,有没有简洁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