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ATMEL公司的ATFXXXX系列芯片

楼主(2003-07-24):
我是在MAXPLUSII中用逻辑图的方法做的程序,在用POF2JED软件转换时,提示如下错误:WARNING: (-JTAG ON) Some JTAG pins appear to be used for I/O pins in
   this design.  If these pins are used for I/O in the design, use the
   -JTAG OFF option.
意思是说JTAG四个引脚被占用是吧,但我的逻辑图里这四个引脚是空闲的,没有用它们做I/O啊,
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,小弟不胜感激了。

楼主:

谢谢了

网友:

你可以用约束文件约束jtag的管脚为禁止使用。
以上只是猜想,这是我做xilinx时可以使用的方法,不知altera行不行。

楼主:

问题是我就没用这几个引脚,在MAXPLUSII里怎么禁止啊

网友:

这几个引脚接口电平对不对,该上拉的上拉了没?

楼主:

在MAXPLUSII软件里,也能对这四个引脚上拉吗?我还没用往片子里下载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