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verilog hdl

楼主(2003-07-25):
module    half_clk(reset,clk_in,clk_out)
input    clk_in,reset;
output    clk_out;
reg        clk_out;
reg       clk_out;
always @(posedge clk_in)
begin
     if (reset)   clk_out= 0;
     else clk_out= ~clk_out;
endmodule
  这是二分之一分频的程序,我有点不明白,
是不是当clk_in的上升沿时,开始执行always下面的程序?
若reset为低电平时,进行复位,当为高电平时(clk_in还要是上升沿)执行
clk_out= ~clk_out,对吗?
clk_out= ~clk_out这句是怎么执行的?

网友:

[这个贴子最后由jackzhang在 2003/07/25 11:11am 第 1 次编辑]

应该是:
这是同步复位,reset为高电平时,且clk_in上升沿时复位,reset为低电平且clk_in上升沿 执行
clk_out= ~clk_out

楼主:

clk_out= ~clk_out这句是怎么执行的? 我对这句不明白,clk_out本来就是输出,就没有赋值。怎么输出?再就是输出的时序,我也不太明白

网友:

clk_out= ~clk_out 指把上次clk_out的状态取反后付给clk_out得到当前的clk_out

网友:

我见过这个程序的,可是如果要进行2/5分频(非整数倍)的话应该怎么做的?

网友(2003-09-02):

就是有一个时钟输出高一个时钟输出低,这样不就是二分之一了吗!

网友:

建议自己仿真着看,就会比问得还明白,不知道讲错了没有啊

网友:

没错

楼主:

多谢提醒,自己也知道,有时候就会陷入误区

网友:

真的假的:)

楼主:

假的,给自己长长面子。。。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