斑竹请帮忙!

楼主(2003-07-25):
我现在比较烦,斑竹,能否在我用cpld或fpga设计pcmcia接口上,给点具体的思路。
主要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都不懂,就会vhdl语言而已。你上次介绍的那本pcmcia architecture书,买不到,现在就比较麻烦。希望你能给点具体的帮助。

楼主:

还有导师上次看了我的方案,说插入pci总线的比较简单,于是他都预订了ti的pci-pcmcia的芯片了。郁闷,而有些人告诉我,插入pci总线可能更麻烦。郁闷!

网友:

你可以从国外订购,从Amazon上试试看,如果有这本书帮助会很大的

楼主:

我看我导师没怎么想买这书,没有这书可不可以

网友:

当然也可以,你可以参考一下关于isa应用的CPLD/FPGA设计,在时序上两者是一致的,只不过pcmcia再其他方面更复杂,比如插拔卡的识别,CIS等

网友:

where are you

楼主:

其实,我在嵌入系统上的pcmcia接口功能要求很简单,只要能插pcmcia的无线网卡就行了,这是否意味着,可以更简单点。

网友:

你首先要研究你所要用的无线网卡的接口总线,是pcmcia的还是cardbus的,
如果是gprs上网卡,则肯定是pcmcia的,这样就很好做了。
但如果无线网卡是802.11的,我不知道是不是pcmcia的,很有可能是cardbus的,这样就麻烦了,你必须做专用总线-PCI的逻辑,我还是希望你能找到这样的芯片

楼主:

它上面写了pc card,是2.4G的802.11b的11m网卡
然后说明书上写了pcmcia

网友:

即使写的是pcmcia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不是cardbus,因为一般很少会提cardbus,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只知道pcmcia而不知道cardbus,你最好能拿一块卡插入笔记本内,看看系统信息。最保险的办法是用windriver察看该卡,一看便知是不是属于cardbus(pci)总线了。

楼主:

是16bit V2.1 PCMCIA接口,Ⅱ型,5V

网友:

那就简单了,看看pcmcia的spec关于时序的描述,因该不难了,就当是ISA的时序设计了。还要考虑cis,插卡电源控制(你需要一个电源芯片比如ti2221等)。

网友:

欧,忘了,很可能要用到DMA(与ISA的一样)

楼主:

好,我去好好看看,非常感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