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延综合时会不会被优化掉

楼主(2003-07-25):
always @ (negedge clk_c2)
  begin

      if(counter == 8'b00000111)
   #125 rclk1_temp <= 1;

else if(counter == 8'b00001111)
   begin
     #125 rclk1_temp <= 0;
          rclk2_temp <= 1;
   end
else if(counter == 8'b00010111)
   #125 rclk2_temp <= 0;
      else ;
  end
如上述,延时125NS,综合时是否被优化?(器件选用XC9572XL) 软件用XILINX WEBPACK5.1

网友:

像 #125 属于行为级的描述,只有在RTL仿真时有用。而综合时是不会考虑的。综合后这个地方的具体延时是由所用的门的延时决定的。

网友:

精确延时是不可综合的

网友(2003-09-01):

是啊,要考虑其他的办法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