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

楼主(2003-07-25):
1、什么是C系统原型查证?
2,什么叫综合中的地域时间?
3,解释
POST-SYNTHESIS STA
POST-ROUTING STA
FE/BE STA CORRELATION

网友:

1、什么是C系统原型查证?
简单说就是用C语言实现整个系统的的功能验证。特别是实现一些算法,C语言实现的模型是少不了的,主要是在系统级实现。此外,C语言可以写出复杂的测试平台,例如
PCI的时序验证平台。
3,解释
POST-SYNTHESIS STA
综合后的静态时序分析
POST-ROUTING STA
布线后的静态时序分析
FE/BE STA CORRELATION
这个也是静态时序分析的一种,具体的不太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