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B-C的发送卡??

楼主(2003-07-27):
我是一名研究生,我现在开始做关于DVB-C的发送卡的设计,我以前没有用过VHDL,也没有用过FPGA,PCI,FIFO,为了这个我暑假都没回家,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,我自己倒是找了一些关于DATABOOK,可是我都不大知道怎么用,能不能提供一些入门的知识(我本科时候数字电路单片机倒是都学过的),也就是说我怎样才能由浅入深,我现在只有一块BLUETOP的发送卡,坛主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原理图,不是全部的,只要能有相关的就好,我只是想自己先读懂这片卡,懂得一些工作原理,谢谢了先

网友:

不知你到我们主页看过没有,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的产品,你先去看看,大概了解一下.
我首先要知道你准备以什么样的方案作,可以使用一个FPGA实现PCI和ASI(这是我们的方案),也可以使用PCI9054+FPGA来实现.
http://www.eetop.com.cn/index-7.php

楼主:

主页我看过,你们做的卡和BLUETOP 差不多,我也知道有几大块的模块,整体思路我有,但具体的怎么实现我就不知道了,例如PCI如何工作,如何与FIFO保持时序匹配,如何抓包,等等这些我就有点傻眼了,不懂的东西太多了,比如告诉我怎么入手,好再我还有两年才毕业,可是在学校就不像在公司,有点闭门造车的感觉,
我是用输入是PCI9054,输出是ASI和SPI都可以的

楼主:

多谢,我想我有的要学习了
随时不会我会问的,希望能随时赐教
再问一个问题,使用CPLD来配置FPGA吗?不是CPLD本身也需要配置的吗?掉电后CPLD内容不也擦除了吗?如果不用CPLD用其它的什么能代替吗?

网友:

cpld 是flash器件,掉电不会丢失。关于cpld配置fpga我有原码,你可以从该论坛上下载。
不用cpld你可以直接用专用的传行rom来配置,只不过价格较贵,没有任何保密性。用cpld你可以做一些加密状态机与fpga配合使用,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你的设计。
你还可以使用单片机来配置,不过要编写单片机程序。

网友:

请问坛主,你有单片机配置的原码吗?cpld配置fpga的原码,哪儿可以下载?我没找到?谢了。

网友:

对不起。看到了。谢谢!。

网友:

很抱歉,目前我们不提供,请您原谅!

网友:

听说是控制读和插空包
我很想知道他们之间的时序关系,哪位大虾能具体讲讲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