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安装modelsim5.7

楼主(2003-07-27):
在安装完modelsim5.7后设置license,将原来文件中的HOSTID用替换方式改成自己机器的HOSTID.但是,申请后出现以下错误.我反复检查自己没有下面列出的任何误操作.因为我是用替换做的,而不是自己输入的.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呢.谢谢.
SE vhdl simulator license (vsim)
The encryption code has been modified.
The most likely causes of the problem are:
  -There are extra space characters at the end of this line.
  -There have been invalid characters added to this line.
  -The line has been incorrectly split and needs to be joined with the next line.

楼主:

哪位老大帮帮忙吧.我之前也问过其他问题,好象都没有答复.

网友:

请不要着急,你以前问过其它的问题没有人回答,说明本论坛目前还缺少那方面的高手,我也十分希望有人能回答。对于我来说我是作前端设计的,如果你问关于layout的问题我就无能为力了。
对于modelsim安装的问题我也遇到过,到现在我都不能在我的机器上的win2000下装上modesim,但是win98下却一点问题都没有. 另外在我单位的win2000下也可以装上。
我建议你换台机子,或换个操作系统试试。
不知你的linces是不是用破解软件生成的?
要不你高速我你的网卡号,我来替你产生一个license你再试试看?

楼主:

首先非常感谢版主的耐心解释.我的网卡号通过邮件发给你了.多谢你的帮助.

网友:

你忘了发附件了,请从发一次

楼主:

已经发了.请查收.谢谢.

楼主:

多谢版主.搞定了.不过还是纳闷ing,好奇怪的软件啊.用其他机器生成自己机器的license.呵呵.无论如何,感谢你的帮助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