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加密如何做?

楼主(2003-07-28):
芯片的加密原理是什么?有没有专用的eda软件完成加密!另外cpld和fpga的加密方法一样吗?是否跟不同公司的不同工艺的产品有关,谢谢指教!

网友:

你问的应该是怎样加密或保护你的设计不让别人剽窃的方法吧,如果是这样,请看如下的解释:
对于cpld来说是flash 形式的,只要下载是锁定加密位,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再被读出。
对于fpga来说为ram形式的,需要外部配置,这样如果不采取措施,就很容易被剽窃。解决的办法由多种,一种是选用带有加密功能fpga,如virtex II 系列,具体原理可以查看datasheet.
对于没有此功能的FPGA可以考虑用CPLD来加密(前提是CPLD不会被解密),CPLD即配置了FPGA,又完成了加密FPGA的功能,加密原理就是在FPGA和CPLD中编入一些简单的相互认证的算法,很灵活,每个人都可不一样。只有认证通过FPGA才可以通过。
以上介绍的方法只是本人常使用的一种方法,大家也可以试试看,应该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。

楼主:

谢谢你了!

网友:

不懂,通过什么使下载到CPLD或FPGA配置芯片的编码还原成设计文件的呢?

网友:

可以使用actel反熔丝工艺的fpga

网友(2010-08-16):
prom的不是可以防读出

网友:
很好的呀,不错

网友:
很不错,学到了不少东西

网友:
那么ASIC呢。

网友(2011-05-28):
此贴虽然很久了解,但偶看来还是要顶一顶,请问JACKZHANG,(前提是CPLD不会被解密),现实中真有不会被解密的CPLD吗?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?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是 版图加密吧

网友(2011-08-29):
ASIC方式加密的似乎没提到。
韩国neowine加密芯片ALPU就是采用ASIC的。
www.cnalpu.com 可以也了解一下

网友:
加密芯片原理?
  在SOC设计过程中,可以集成各种算法模块,这些算法模块一般是SM1、SM33等,这些模块都是硬件实现的,当然也可以用软件的方法实现,但是软件实现速度慢。既然有了这些算法模块,通过芯片传输的数据就可以进行加密和解密了,这样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传输的都是密文。
   以加密U盘为例,PC中的数据通过USB接口往U盘传输的过程中,首先通过SOC芯片,数据经过加密后在存储在FLASH中,所以FLASH中存储的密文,只有在经过SOC芯片读取才能变成明文,所以即使U盘丢失FLASH被取下也是没用的。
   如果文不对题就忽略掉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