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altera芯片选择

楼主(2003-07-28):
altera芯片选择主要做通讯用,要求:
  1 100万门以上
  2 内嵌处理器
  3 比较新的型号
多谢了!!!各位大虾!

网友:

1.Stratix系列。于2002年推出。内嵌乘法结构的DSP块。
2.APEX系列。或APEXII系列。可达150万门。

网友:

cyclone也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