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一个问题--发送卡

楼主(2003-07-28):
坛主,能不能大概说一下fifo在fpga和pci之间工作情况,你看,pci接口从主机接收数据并行32位送入fifo,fifo一并行8位送往cy7b923,最后以10bit串行输出,这个流程对吧,fpga用来控制pci接口时序和fifo的流量控制,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还要用到fpga和cy7b923的接口设计,这一功能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,能实现什么???

网友:

如果不用fpga,那么数据怎样才能送给7B923呢?
7B923的接口是有特定的时序要求的,使用fpga可以实现这些时序

楼主:

e,稍稍开窍
谢了
不好意思还有我今天从“华升eda“上看到了有专门讲用cpld配置fpga的资料,可是下载不来,请问有没其他的地方有相关资料

网友:

我这里不就有原码可以下载么,难道你没看到么? 就在本论坛,结合代码和xilinx的datasheet有关配置的说明就可以懂了

楼主:

我看到了用prom(xc17s30)来配置fpga的,虽然我不用它,我有必要看吗!对于我这样的初级者?
遇到不懂得专用词汇可不可以问?(前提是没查到或是概念糊涂的)
嘻嘻,不好意思总是问初级问题

网友:

prom(xc17s30)来配置fpga没有什么可看的,如果想用cpld配置,应该看配置的过程,我就是看了xilinx spartn II的配置过程(有一个流程图),才编制了cpld配置fpga的代码的

楼主:

"应该看配置的过程,我就是看了xilinx spartn II的配置过程(有一个流程图),才编制了cpld配置fpga的代码的 "
这个流程图是在spartn2的datasheet中吗?如果不是能提供一个吗?谢谢

网友:

对,就在spartn2的datasheet中

楼主:

关于pci盒fifo的时序配合,不好意思,能告诉我大概在第几章吗,只看章节号没发现,

楼主:

找到了,是六七章吧

网友:

可能是吧,应该是讲 initiator 设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