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 配置 fpga, 是不是就是这样

楼主(2003-07-29):
看了斑竹的CPLD 配置 FPGA的code, 似乎有些明白了。
很爽啊, hehe.........也就分享给大家,也请斑竹查实。
是不是这样:
就是,因为, CPLD 在掉电后数据能保存,而FPGA 不能保存,所以把 FPGA 的 *.bit
存在EPROM 中, 再上电后,由CPLD 将 *.bit 文件写入FPGA,如此来enable FPGA chip.

网友:

是这样的,不过cpld还可以与fpga实现认证,这样即使别人拿到了eprom的内容也是无用的,不过我提供的原码里面,这部分内容已经删除了,大家想做可以自己随意设计,一般是用一个状态机来完成(cpld和fpga中都要有)

楼主:

哦, 那认证就是在CPLD 和  FPGA 中加入一个握手 协议了,对吧。
严重多谢斑竹帮助。

网友:

对,很随便的,当然最好能多用几条认证信号线(我用过十几条,有数据,有控制),在多加几个状态,就很难破译了

网友:

刚开始FPGA还没程序呢?
怎么跟CPLD 握手????
我是新手,不懂就问!!

网友:

当然是配好之后进行了

网友:

版主还是给个例子先,谢谢

网友:

在我的主页上有三款产品都使用cpld配的
http://www.eetop.com.cn/index-7.php
http://www.eetop.com.cn/index-8.php
http://www.eetop.com.cn/index-9.php
关于具体过程如需要,我可以找个时间简单的给大家写一下

网友(2009-03-24):
楼主,我对你的崇拜犹如亚马逊河,滔滔不绝。。
你能不能把这个基于cpld的config过程给写一篇比较详细点的文档,呵呵!!!
多谢多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