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学VERILOG用什么开发工具好?

楼主(2003-07-29):
请教一下学VERILOG用什么开发工具好?我下载了一个MAX PLUS,但是好象它主要是针对VHDL的,对VERILOG 不怎么好!
谢谢各位师兄推荐一下。

网友:

根据不同厂家的fpga,选用相应的工具。altera可选用MAXPLUS 和QUARTUS
XILINX 可选用ISE。每一种对verilog和vhdl都支持的挺好的,关键是要学会使用

网友:

actel用libro
lattice用ispexper

网友:

xilinx 的ise 哪儿有??

网友:

可以到xilinx的网站上去下webpack! itis perfect!

网友:

synplify + modelsim + ise (or isplevel)

网友:

用MENTOR的fpgaadvantage很好用

网友:

只要给综合,什么软件行
注要是看你的程序写的怎么样

网友(2011-11-01):
QUARTUS比ISE要简单点,步骤不是很多

网友:
仿真试试modelsim, 其他就用quartus 或是 ISE (看你用哪家的fpga)

网友:
同意楼上,synplify+modelsim+i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