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谢版主,向您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03-07-29):
我的PCI程序中,IO读写不正确,读不到数据。并且使用中断后死机。

网友:

首先确认一下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板卡的问题,你可以用windriver或dos下的pci test来检查板卡的好坏。

楼主:

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,我利用驱动读IO数据得到的是FF,估计是PCI接口程序中的IO口读写程序没有执行,我该怎么改这一部分?另外,还有一个问题是PCI接口程序中,我只能把INT_PIN管脚设为0,如果有管脚的话,在装驱动过程中计算机死机,我该怎么处理?谢谢

网友:

上电时你的pci设备是否被找到?
你的pci是拿什么做的? fpga pci 还是pci桥?
我还是建议你用调试工具来检查一下,这样很容易检查出来是否是硬件的问题。
你现在用的调试工具是什么?
如果没有我可以发个你一份dos下的简单的调试工具。
说道死机问题,则有可能是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无法清除中断造成的,不过这只是猜想,因为即使这样也没有理由死机。

楼主:

我能找到卡,现在配置读写和IO读都是没有问题的,我利用PCI CONFIGURTION 软件看PCI卡的信息都是正确的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设置PCI卡使用中断(INT_PIN=0X01),当驱动给分配中断资源后就死机(IO读的功能是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测试的),而且现在我让INTA管脚一直输为高阻态也死机,这样看应该分配资源的问题,可是我如果不装驱动,可以看到中断资源占用的是11,没有冲突的,同时,有一个类似的卡,我将我的卡的所有的DEVICE ID, VENNOR ID等都改成与它相同,装它的驱动也死机,我也证明了我的驱动程序没有问题,肯定还是PCI接口程序的问题,但我现在很迷茫,不知道是哪儿造成的,请您多多指导。
测试工具我现在什么都没用,就是一个两个PC,一个插卡,一个配置,通过驱动装载通过WINDBG看信息。

网友:

我以前到从来没遇到过类似问题,不过个人认为好像不是资源分配的问题,PCI中断属于共享中断,允许不同的的DEVICE共享同一个中断.
你应该设法量一下,上电后或死机后INTA是否一直为低,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是PCI中断没有被清除,始终无法退出中断服务程序.你先按这种的方法仔细试一下.
当然你说让INTA管脚一直输为高阻态也死机这就不知是什么原因了.

楼主:

谢谢版主,我试试看,如果没有清除中断的话,是否应该在驱动程序中处理?

楼主:

谢谢版主,你认为我在PCI接口程序中要处理中断确认交易吗?我理解的是不用处理,所以就没有处理,会不会是这方面的原因?
另外,还有,我测INTA电平的时候,都是高电平,而且还把PCI的两个插槽给烧掉了,只剩下一个是好的了。

楼主:

能否把你所说的调试工具给我发一份。renzhg@sina.com

网友:

如果测INTA电平的时候,都是高电平那就不是我说的原因了。
不过,烧pci插槽烧坏的问题,我实在是无法理解??
调试工具稍后发给你

楼主:

还可能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?不是中断确认交易没做的问题吧?

网友:

你已经确认了,inta并没有有效,就不会产生中断。
看来你还的自己再仔细想想了。

楼主:

版主,那你做PCI接口程序的时候,中断怎么处理的呢?能不能给点提示?非常感谢!

网友:

这个问题可能是由驱动处理的,我忘了具体怎么做了,还是两年前做过,我想让驱动板块的斑竹来回答你更好,他给我做pci驱动,不过他出差了,你也可以到驱动板块去直接问他有关pci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
我现在也在做pci卡,坛主可不可以把调试工具也发一份给我。
xzffff@163.com
thx

楼主:

能不能将您原来做的PCI接口程序中的中断部分,让我参考一下,非常感谢!
renzhg@sina.com

网友:

我也在做一个pci卡,坛主可不可以把调试工具发份给我。
xzffff@163.com
thx

网友:

调试工具我还没有发放,发放之后会通知给位,只要申请,人人有份。
但是我不能发有关本工作室的任何设计,这是我们的规定,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

网友:

pci 调试工具发过去了,请查收

楼主:

我没收到!
我不要你的程序,能不能在这儿大体的给说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