迷惑?

楼主(2003-08-06):
问一下各位大侠,如果程序不是很规范,(如在时序进程中用阻塞赋值,时序和组合没有分开写等等),仿真没错,下载到板上时是不是可能会出错呢?

网友:

你问的这些都是相对的,在时序进程中用阻塞赋值有可能造成仿真有问题,而下载运行没问题。
强调时序和组合分开写这只是一种好的规范,这样综合出来的电路比较优化,并不是指一定要分开

网友:

多半会导致前后仿真不一致.而不是你说的
仿真是对的,其实前仿真与实际已经不符合了。

楼主:

感觉组合部分用敏感电平触发,仿真时会发生抖动。而用时钟边沿便可消除了。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:

你用SYNPLIFY看一下RTL的原理图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!

网友:

有时有毛刺,但如果对你设计无影响也无所谓的吧。
但也跟你电路设计有关,写的好的代码,是可以没有毛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