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斑竹

楼主(2003-07-31):
向斑竹请教一个问题:
我是CPLD新手,对于Altera的MAX7000系列的CPLD,它的全局时钟引脚IN/GCLK1是怎么回事?如果我需要一个全局时钟是不是就从它引入?那么引入后我在VHDL程序里改怎样查询它的状态呢?

网友:

全局时钟用于时序控制时的时钟输入,连接到内部低延时的走线,这样可以确保时钟的延时小于数据的延时,保证了数据在时钟延上正确的采集。
第二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意思? 时钟信号在仿真时需要外部加入时钟激励,在波形上看就是了。

楼主:

是这样的:当我加入一个全局时钟时,在VHDL程序里肯定会用到这个时钟,也就是说程序需要根据这个时钟的上升(下降)沿来作时序或者逻辑上的处理,以便实现各种功能(是这样吗?)如果是这样,那么该这样来利用这个时钟呢?斑竹可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?不尽感谢!
比如我从一个IO引脚引入一个时钟,这时在程序里就可以根据这个时钟的变化作其他的处理。这和从IN/GCLK1引入有什么差别呢?

网友:

当然也可以用io引入时钟,但这样可能时序会有问题,因为从io引入的时钟延时比较大,比如作一个移位逻辑,在时钟延上从第一个寄存器输出到第二个再到第三个。。
如果从io引入就不能保证时钟会超前于寄存器之间的数据,很可能采到的是最新移出的数据,用全局时钟就会避免此种情况

楼主:

从IO引入的时钟我可以在程序里查询到,比如下面的语句:
ENTITY test IS
   PORT (clk:IN IN STD_LOGIC;
         A:OUT STD_LOGIC;
         B:OUT STD_LOGIC)
END test;
ARCHITECTURE rtl OF test IS
   BEGIN
   PROCESS(clk)
      BEGIN
      IF ( clk'EVENT AND clk = '0') THEN
         A <= B;
      END IF;
   END PROCESS;
END rtl;

如果我用IN/GCLK1引入时钟,也可以这样用“IF( clk'EVENT AND clk = '0') THEN”语句来进行条件判断吗?是不是差别仅仅是在对引脚的指定上?(上面指定的是IO之一,下面指定成IN/GCLK1引脚就行了?)

网友:

是的,除了时延外没有区别

楼主:

我明白了,谢谢斑竹!

网友:

长见识,为了达到30而不断发贴,大家原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