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做过均衡器?

楼主(2003-08-01):
ASIC或者FPGA实现都可以。我做的太大,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实现结构。

网友:

你说的事不是FIR滤波器?

楼主:

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我需是不定系数的,
系数是自适应产生,所以不能
用定常数乘法。你有好的参考意见吗?针对设计
节省资源的滤波器。

网友:

我只做过定常系数的,我用的试查表法,也尝试过用CSD约减的方法,只不过不能用于变系数

网友(2003-11-17):

have you tried LMS?

网友:

做得太大,不一定是非定常数的问题吧。
仔细设计乘法器应该有改善吧。
其它的自适应算法来优化啥的俺没搞过,呵呵。

网友:

多少阶,位宽多少呀
大到什么程度

网友(2006-10-26)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做连续时间的均衡器,通过比较信号通路上的比较器前后的slew rate的误差,放大反馈,调整信号高通滤波通路和放大器,补偿高频线路损耗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算法改进下 复用下

网友:
What's it for?
For gsm , wcdma or mimo.

There are all differente. Pls give us more details.

网友(2012-03-13):
有谁在做DFE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