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VERILOG的语法问题。

楼主(2003-08-01):
请教斑主
在VERILOG中,如
always @(posedge clock)
  begin
   if(reset)
    .....
   else if((!reset)&(....))
    ..........
   else if(...........) // 条件中不含"!reset"
    ..........
  end
请教两个问题:
1。IF-ELSE IF-ELSE IF 语句是并列判断还是逐个判断?
2。第2个ELSE IF是不是无法运行?

网友:

我认为仿真的时候是逐个判断的
第2个ELSE IF是无法运行的
但如果改为:
always @(posedge clock)
  begin
   if(reset===1)
    .....
   else if((reset===0)&(....))
    ..........
   else if(...........) // 条件中不含"!reset"
    ..........
  end
(注意时=== 而不是 ==)我觉得就有可能执行了,当reset = x或z时执行
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

网友:

VERILOG0要用什么来仿真啦?软件还是硬件!!!!!

网友:

斑竹 你说的不对吧。
第二个 else if((!reset) &()... 是可以执行的 只不过和第三个else if 有不同条件而已。
“===” 我倒没用过, 可为什么需要用呢?
reset == z, 都要避免存在的, reset == x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,
那为什么要用 “===” 呢?

网友:

=== 只用在行为级仿真或testbench中,判断的是4各状态,0 1 x z
== 只判断 0,1两个状态
只不过 === 很少被人用到
你可以仿真试试

网友:

我觉得如果是顺序执行的话,每个else if都有可能执行的, 不是吗?就没有必要用== 或==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