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CI问题

楼主(2003-08-02):
什么是M模式,C模式,J模式
什么情况下使用哪种模式呢?
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initiator和slave,是不是要是用initiator模式的话,需要eprom

网友:

    PCI 有两种模式,initiator 和target。M模式,C模式,J模式,我听得很少,恕我学浅!
    initiator,也有很多人称呼为master模式,以计算机内的PCI卡为例。如果你的卡设计为initiator模式,卡可以申请总线,得到总线允许后,可以按照PCI规范操纵总线,总线的控制权在你手上!
    target模式,被动的读写数据。每次交易由initiator发起。具体区别详看PCI规范!

    initiator模式和target模式,与eprom无任何关系!

网友:

我看的是pci9054的datasheet,上边提到的m,c ,j模式我不明白及他们的区别应用,还有DMA与INITIATOR和TARGET是不是并行的?谢谢了

网友:

    pci9054芯片我没用过。
    initiator 一般是要用到DMA方式,因为initiator传送数据,一般需要burst方式,总线控制需要地址、命令,这些需要你在设计中完成,所以要用DMA方式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用。
    target模式一般是不用DAM方式。

网友:

我的认识:pci一般不说DMA方式,当主控pci取得总线控制权时,就相当于DMA方式。
M模式,C模式,J模式没听说过。

网友:

M 是与MOTOROLA cpu的接口。
具体的好象9054的DATASHEET上讲了!跟地址和数据复用和不复用有关系!
对不起!好长时间没有搞了!

网友:

找文档看

网友:

文档我看了,只是没大明白,不过现在稍稍明白,谢了

网友(2004-10-26):

如果你的卡设计为initiator模式,卡可以申请总线,得到总线允许后,可以按照PCI规范操纵总线,总线的控制权在你手上!
   target模式,被动的读写数据。每次交易由initiator发起。具体区别详看PCI规范!

我得到总线的控制权后,是不是就是别人来找我申请req信号,然后我给它gnt#信号,和frame,irdy信号了?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我把总线控制权还给cpu了?谢谢,诸多不明,请指教!

网友:

jack 斑竹现在不在了吗?pci 搞出来了也不管小弟们了吗?

网友:

我只在PCI9054中见过M J C模式,大部分都是用到C模式的.

网友:

可是c模式有三种传输方式

网友:

可以用C模式下的DMA啊

网友:

pci我知道有哦master和target模式
master模式就是你来仲裁总线,别人向你req,你grant
target模式就是你不仲裁总线,只是req,得到grant就按照pci时序进行操作
至于得到总线后具体如何操作,和具体设计有关系。由于pci总线需要很多turnround周期,所以一般采用burst操作方式来提高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