综合?

楼主(2003-08-03):
怎么确定综合的条件??
端口驱动强度,最大扇出,最大功耗等等是怎么确定的???

网友:

我也想知道,我综合的时候一般
都是自己设的,驱动强度一般选
库里的buffer的驱动能力,而
最大扇出好象一般有个大概的值吧。
功耗就要根据你项目特点了吧。

网友:

能不能具体点,
大家来谈谈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