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EPC1441配置不成功的原因

楼主(2003-08-04):
我使用的是SUPER PRO 的烧录器,曾经烧过的程序能正常配置的,可是这次连烧了两个片子都配置不上,通过并口电缆下载的程序已经得到了验证是没有问题的。利用示波器看配置过程中的波形有信号变成高电平(有时有有时没有),将卡插入计算机后怎么都找不着卡。

网友:

查查这次购买的芯片有无质量问题?

楼主:

谢谢,我换了另外一批芯片后,果然写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