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为什么我的程序下载不了?

楼主(2003-08-04):
cpld型号xilinx的9536xl(66脚),下载电缆没有问题,可以下载demo板上的9536(44脚),自己设计的板子的TDI,TDO,TCK,TMS和电源均与电缆连接,且没有短路,电源也没有问题,但是下载就说电缆没有连接好,及其郁闷,哪位给个答案?

网友:

看看上拉下拉有没有?
还有就是xilinx的cpld有些批次就是不好用,对电源要求很严格。可以考虑换一种批次的试一下

楼主:

什么信号需要上下拉?

网友:

我设计时4个jtag信号都用4.7k的电阻作了上拉

网友:

一般接口线最好都上拉,一是为了状态稳定可靠,二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。

楼主:

明白了,我试试

楼主:

老大们,我加了4.7k的上拉电阻还是不行啊,哪位给点建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