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核的问题

楼主(2003-08-05):
ip核怎么使用,大概的讲讲吧,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再自己去查,怎么对它仿真呢?还有什么第三方软件有是什么概念?太迷茫了,谢谢

网友:

每一个ip core的使用方法都是不相同的,你要看他的datasheet.
一般情况下,ip core都会提供一个仿真环境,你可以按照所提供的说明,进行修改,符合自己的设计。
第三方软件是指由另一个公司提供的配套软件,比如xilinx ise里提供的modelsim就是由mentor提供的第三方软件

网友:

你有了IP Core应该就知道怎么做了。

网友:

怎么把我的代码封装成为一个IP核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