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axplus编译过程中出现miss source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3-08-05):
在编译的第二步 就是那个database buider过程中出现一大片的miss source,这是虾米原因?

网友:

是不是哪个信号没有赋值。

楼主:

这倒是 我改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