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做 fpga 的板子?

楼主(2003-08-05):
我也想学习如何做 fpga  的板子,应该看些什么资料呢?
谢先.............

网友:

这样问得太笼统点吧。
看你需要什么用途。
现在这些资料太多了,到处都是。

楼主:

o,哦, 我就是指制作 PCB 板子。 用xilinx 的片子。

网友:

和作别的有区别吗?

网友:

和其它的没什么区别吧。
注意一下输入输出信号的兼容性,要不要上拉等。
查一下xilinx的相关资料。
应该没什么特别的问题。

楼主:

你说的我知道,问题就是资料太多啊.............
看英文本来就很累的.........

网友:

先从简单的器件入手啊,熟悉流程和基本原理再深入

网友:

老兄,觉的做pcb好象和fpga没有什么关系,
只要你会做pcb板,它只是封装有问题,
这只是个人感觉,

楼主:

楼上说的我懂,只是有了兴趣么....

网友:

单纯给你原理图,然后画板的话,确实没什么要特殊考虑的了,当然,根据关键信号的类型作的特殊处理是必须要了解的,如时钟,LVDS,DRAM,DDR等等,这跟你FPGA的应用息息相关!
另外,如果作完整的电路设计的话,关于FPGA/CPLD,要考虑的就更多了

网友:

protel + datasheet

网友:

只是你如果要做PCI的卡的话,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

网友:

由于FPGA一般用于频率比较高的场合,在布PCB的时候是不 是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?????
比如时钟、电源等线。

不懂就问1

网友:

唯一的区别是FPGA的引脚可根据PCB的布局作调整,使PCB更完美.

网友:

支持楼上的,没有什么特别啊,主要是走线的时候注意一下高频时钟,旁边一定要铺地,尽量走短些,还有一些特殊信号多注意,有关ROM的配置手册都有说明!

网友(2003-10-05):

我觉得楼上哪个“铺地”的做法是不太对的,应当是“包地”吧!

网友:

呵呵,能铺上不也就包上了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