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Sim 如何对coregen 生成的module 仿真?

楼主(2003-08-05):
在Xlinx ISE 中我用coregen 生成了一个fifo 和 一个 mult, 可是如何把他们加到ModelSim
中来进行仿真呢?
是不是要另外用verilog 写一个 fifo and mult 呢?
谢先。

网友:

不用。coregen产生了相应的仿真的文件(.v or .vhd)。
综合时则是用.edf或.edn

楼主:

不行的, coregen 所产生的文件(.v or .vhd),  包含子module,
子module  在哪里呢?   对应的 lib 中?
我想,ISE 中应该有一个这样的lib 吧。
thanks.
我正在找 Coregen Users guide 。 看看有无帮助。

楼主:

ok, 我解决了,我找到xilinx 的 lib 了,这样生成的(.v) 就可以用了
呵呵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