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 fifo问题

楼主(2003-08-05):
Jack:
    xilinx文档里有没有对PCI fifo状态信号使用说明?
    我读过你上次给我的xilinx文档,文档里只介绍了fifo的一般信号,没有介绍诸如empty和almost empty信号的使用。我想问一下你那里是否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明文档?
    有一个问题(master write):譬如外面的数据共1M DWord,我的一次DMA传输长度也是也是1M DWord。PCI fifo大小为512*32,每次半满时可以申请总线。当我在传输过程中,由于桥芯片随机的disconnect,可能在剩余数据长度小于256时被中断。此时由于PCI fifo不会被写入数据,如果还是半满条件申请总线的话,那么小数量数据永远不可能被传送到计算机,我想此时判断条件应直接根据fifo是否为空来申请总线,这种想法是否正确?你有何建议?

网友:

你说的很正确,也可以采用你想的那种方法,缺点可能会经常REQ,而且每次传输的数据较小,降低了总线的效率。
我之所以用半满控制是因为我们的应用于数据一直传送的场合,控制停止后不在乎剩于的数据。
如果传送速率不高就按你的方法作吧。
但是如果按照半满传送的话,可以做一下修改,即启动DMA可以用两种方式一起用,1.半满控制 2.发完数据后直接发启动dma信号和fifo非空信号一起控制
以上只是一点建议,可能有不对的,自己试验吧.
关于fifo的描述,可以用xilinx core generator 生成一个有这些信号的fifo,然后看一下datasheet就会明白了

楼主:


网友:

我得看些書了

网友:

CI Slave模式下Burst读操作如何实现?

网友:

如果在pc中,很难实现。

网友(2003-10-31):

"我之所以用半满控制是因为我们的应用于数据一直传送的场合,控制停止后不在乎剩于的数据"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讲讲啊??
为什么数据一直传送的情况就不用在乎中断后fifo中剩余的数据???

网友:

you guys are completely WRONG!
(1) INT service is different from bus REQ!!!
(2) IN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a pure register which is set by state machine or CPU. FULL/EMPTY and other status register can be read by PCI master to interpret FIFO conidition.
(3) for a stat machine operation INT can be set when some status is meet or use timer to periodically set INT. or for mix design. INT can be set by half-full and reset by PCI master. meanwhile timer is active for periodically set INT again if disconect happen. when master finish INT service also reset/disable the timer. so timer here is work like watch-dog to guarantee the reset data in FIFO will be read out.

网友:

下面引用由yn8003232003/10/31 11:46am 发表的内容:
"我之所以用半满控制是因为我们的应用于数据一直传送的场合,控制停止后不在乎剩于的数据"
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讲讲啊??
为什么数据一直传送的情况就不用在乎中断后fifo中剩余的数据???

Jack的意思是对于一直有数据的场合,FIFO很快就又达到启动总线请求的条件了;后面的数据会一直向FIFO里送。

网友:

你可以在在内部设置一传输数据个数计数器,当遇到disconnect时,dma状态机查看一下此计数器,若为零,则等待下一次传送,若不为零,则重新启动DMA传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