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仿真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03-08-05):
急切请教:
  用MAXPLUS2仿真是出现下列警告:
Warningroject does not contain buried node 'temp24.Q'
Warningroject does not contain buried node 'temp23.Q'
Warningroject does not contain buried node 'temp22.Q'
Warning:Project does not contain buried node 'temp21.Q'
Warning:Project does not contain buried node 'temp20.Q'
(我在程序中定义了 reg [4:0] temp1,temp2;)
请问上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望高人速答,谢谢!

网友:

你定义的是 temp1,temp2 而不是temp21,temp22... 是不是错了

楼主:

但是,我后面用的时候都是temp1,temp2为一个5位的变量来用的,并没有分开一位位的用。

楼主:

而且为什么temp1也是同样的用法,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?

网友:

source code写的不对吧?
你是怎么写的?

楼主:

斑主帮我看一下这个用法哪里出了错吧,非常感激了>。。>
module pingpong(clock,reset,transa,transb,recepta,receptb,posa,posb,marka,markb,way);
input clock,reset,transa,transb,recepta,receptb;
output posa,posb,marka,markb,way;
reg [3:0] posa,marka,markb;
wire [3:0] posb;
reg [4:0] state,temp1,temp2;
reg [7:0] way;
parameter s0=1,s1=2,s2=4,s3=8,s4=16;
always @(posedge clock)
  begin
   if(reset) state=s0;
   else
   begin
    case(state)
s0: begin
      if(transa) state=s1;
      else if(transb) state=s2;
     end
s1:begin
     if((posa==8)&&(!receptb))  state=s3;
     else if((posa==8)&&receptb) state=s2;
     else if((posa!=8)&&receptb) state=s3;
    end
s2:begin
    if((posa==1)&&(!recepta)) state=s4;
    else if((posa==1)&&recepta) state=s1;
    else if((posa!=1)&&recepta) state=s4;
    end
s3:if(transa) state=s1;
s4:if(transb) state=s2;
   endcase
   end
end
assign posb=posa;
always @(posedge clock)
  begin
   if(reset)
    begin
     temp1=0;
     temp2=0;
     posa=0;
     way=0;
     marka=0;
     markb=0;
    end
   else
      begin
       temp2=temp1;
       temp1=state;
      if(temp1!=temp2)
       begin
        case(temp1)
      s1:begin
         if((temp2==s2)&&(temp1==s1)) begin posa=2;way=64; end
         else  begin posa=1; way=128;end
         end
      s2:begin
          if((temp2==s1)&&(temp1==s2)) begin posa=7;way=2; end
          else  begin posa=8;way=1;end
         end
      s3:begin marka=marka+1;way=0;posa=0;end
      s4:begin markb=markb+1;way=0;posa=0;end
        endcase
        end
      else if(state==s1) begin posa=posa+1;way=way>>1;end
      else if(state==s2) begin posa=posa-1;way=way<<1;end
      end
      end
     endmodule

网友:

因为时间关系,我不能仔细分析,但我觉得你的代码风格不好。
1. 状态机的写法不好,一般状态机应该写成两部分:组合逻辑部分和时序逻辑部分
2.在时序逻辑里,最好用阻塞符值“<=”而不应该用非阻塞符值“=“
要改你先改一下符值“<=”试试吧

楼主:

好的,非常感谢斑主了。

网友:

程序很不合规范,问题多多。

网友(2010-10-16):
代码给点注释吧!看了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