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板主请问如何用MODELSIM_se做后仿真?

楼主(2003-08-06):
板主请问如何用MODELSIM_se做后仿真?

网友:

用netlist文件+sdf文件,具体使用应该参考modelsim的user Guide
建议大家在问问题时不要使用板主请问等,因为这个论坛属于我们大家,人人可以回答。

楼主:

知道了以后注意!

网友:

主要是因为坛主的能力比较强,大家相信你吧.不过以后大家注意就是了.

楼主:

在用户手册中没有找到,
请大家告诉我如何做!

网友:

说起来不太容易,但做起来不太难。
最主要的是你要防真的文件与功能仿真时是不一样的,对于FPGA来说,在P&R时你应该用命令产生VERILOG形势的仿真文件,同时产生时延文件(SDF),建立postsim目录,文件拷贝到此处,修改RTL仿真时的.f文件,把原来的一大堆rtl文件换为新产生VERILOG
这样再跑就是了。
我说的不清楚,你还是应该看文档,我就是看会的,好好找找。

网友:

可以把工程modelsim的工程直接建到你的要仿真的工程里试试

网友:

版主还很热心啊,难得

网友(2003-09-08):

如果是用ISE的话,ModelSim是嵌入的,前仿真和后仿真都挺方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