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VERILOG模块化设计的问题。

楼主(2003-08-06):
在模块化设计中,是不是各模块都写在同一个。V文件中,只要顶层模块调用各模块便可?

网友:

不是这样的,如果模块很小可以这样做,一般要写多个.v

楼主:

那编译,综合时,是不是分别对每一个编译综合?
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?
(抱谦,我是这方面的菜鸟,问的问题都比较的菜)

网友:

综合一般分为top down 和bottom up
top down 是所有模块整个综合。(性能更好)
bottom up 是分模块综合(用于大型设计)
做fpga一般采用top down方式

楼主:

经过斑主的指导,我终于有所了解了。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