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典型的FPGA设计流程

楼主(2003-08-06):
1.设计输入
1)设计的行为或结构描述。
2)典型文本输入工具有UltraEdit-32和Editplus.exe.。
3)典型图形化输入工具-Mentor的Renoir。
4)我认为UltraEdit-32最佳。
2.代码调试
1)对设计输入的文件做代码调试,语法检查。
2)典型工具为Debussy。
3.前仿真
1)功能仿真
2)验证逻辑模型(没有使用时间延迟)。
3)典型工具有Mentor公司的ModelSim、Synopsys公司的VCS和VSS、Aldec公司的Active、Cadense公司的NC。
4)我认为做功能仿真Synopsys公司的VCS和VSS速度最快,并且调试器最好用,Mentor公司的ModelSim对于读写文件速度最快,波形窗口比较好用。
4.综合
1)把设计翻译成原始的目标工艺
2)最优化
3)合适的面积要求和性能要求
4)典型工具有Mentor公司的LeonardoSpectrum、Synopsys公司的DC、Synplicity公司的Synplify。
5)推荐初学者使用Mentor公司的LeonardoSpectrum,由于它在只作简单约束综合后的速度和面积最优,如果你对综合工具比较了解,可以使用Synplicity公司的Synplify。
5.布局和布线
1)映射设计到目标工艺里指定位置
2)指定的布线资源应被使用
3)由于PLD市场目前只剩下Altera,Xilinx,Lattice,Actel,QuickLogic,Atmel六家公司,其中前5家为专业PLD公司,并且前3家几乎占有了90%的市场份额,而我们一般使用Altera,Xilinx公司的PLD居多,所以典型布局和布线的工具为Altera公司的Quartus II和Maxplus II、Xilinx公司的ISE和Foudation。
4)Maxplus II和Foudation分别为Altera公司和Xilinx公司的第一代产品,所以布局布线一般使用Quartus II和ISE。
6.后仿真
1)时序仿真
2)验证设计一旦编程或配置将能在目标工艺里工作(使用时间延迟)。
3)所用工具同前仿真所用软件。
7.时序分析
4)一般借助布局布线工具自带的时序分析工具,也可以使用Synopsys公司的 PrimeTime软件和Mentor Graphics公司的Tau timing analysis软件。
8.验证合乎性能规范
1)验证合乎性能规范,如果不满足,回到第一步。
9.版图设计
1)验证版版图设计。
2)在板编程和测试器件。

网友:

是个好东东
大家多看看,特别是新手

网友:

我看你上面的布局布线是仅限于FPGA或者PLD,所以
不一定要用synopsys或candence的工具的。

楼主:

做FPGA或者PLD不一定要用synopsys或candence的工具,但可以使用synopsys或candence工具,对于仿真来说,使用VCS有相当大的好处。

网友(2004-03-28):

清晰多了!头脑!!!!!!!!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