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侠了。。。。

楼主(2003-08-06):
向各位请教两个问题:
1。是不是大部分的系统都可用有限状态机的方法来实现?
2。对一个系统,我感觉很难确定状态(如:采用几个状态,每个状态表示什么等),大侠有没有好的经验?
小弟在此先谢诸位了。

网友:

罗罗,哈哈

网友:

做东西不在呼手段
只在呼目的

网友:

    第一个问题,我想是吧!
    第二个问题,首先须对被分析的对象十分清楚,还需要一定的经验。状态计的设计不是固定的,每个公司、个人对同一系统都可以定义自己的状态机,只要达到系统设计要求,功能正确即可。
    以上是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
网友:

第二个问题是新手常遇到的问题。
这样吧,你把你的任务详细地描述一下,看看我能不能帮你确定确定状态。

网友:

我的观点是:
一个好的设计不光有好的结果,还要有好的方法。一样一个结果你用了1000个门,
而其它人只用500门..........

楼主:

多谢各位大侠的热情,具体题目倒没,只是想了解一下这种方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