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VHDL或verilog HDL实现时钟的2倍频?

楼主(2003-08-07):
有没有人做过?介绍一下?
好像有资料说用锁相环来实现。
不知道也没有用过那个东东。
thx

网友:

要选择合适的器件,如Altera acex1k系列,只有-1、-2才带有锁相环。纯语言是不可能实现倍频

网友:

纯语言也可以实现2倍频,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锁相环。我这里有dpll的设计原理,我也正在用VHDL来实现它,有兴趣一起讨论一下。我的邮箱whb9526@163.net

楼主:

我们一起交流交流。
我问别人是说用锁相环加延时和异或门来实现。
我看来一下帮助,可以用PLL和CLKLOCK实现锁相环。
但找不到他们的时序。
我的邮箱是xzffff@163.com

网友:

应该是可以的,
shadow 能否给我一份。rainbow◎weststarchips.com

网友:

我觉得用dpll不能实现倍频,pll可以实现是因为有vco.而dpll是用计数器,这能把dpll的工作主频进行分频。
在xilinx fpga中可以使用dll来做。
如果没有dll和pll,在asic中可使用延时单元来做,但是fpga中我没有见到过延时器件,因此有可能就无法完成。

网友:

各位,我现在倒是产生了一个两倍频的时钟,只能保证时钟周期为参考时钟的2倍,但是占空比只有在参考频率为某些特定值时才为50%,其他情况约为50%。不知这样的时钟可不可用?

网友:

文档看不了。
你要产生两倍频与参考时钟的时钟,我想一定要有一个更高频率的dpll工作时钟吧?

网友:

是的,是需要一个高频率的时钟。
那个word文档可以看的。

楼主:

怎么文章只有两个时钟波形图的?
能不能介绍具体些?
thx

网友:

需要更高频率的时钟作源,这种倍频没有什么意义,个人意见

网友:

那个文档就是我产生的2倍频。下面的是参考时钟,上面的是2倍频后的时钟。占空比不是50%但周期准确。各位看看这样的时钟能不能用啊?

网友(2007-01-13):
03年的旧帖子怎么变成新的了

网友(2008-05-13):
DPll好像不能实现倍频吧pll可以

网友:
你可以上升沿下降沿各触发一次。不过一般都是用锁相环产生这样的时钟信号。

网友:
纯粹使用verilog,应该不可能实现倍频的。

网友:
文档看不了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不能拿语言实现,因为就算写出code来,也无法综合

网友:
好像不是很好做啊。

网友(2008-06-27):
有意思,锁相环可以做到
不过感觉学习下还可以,没多大实用价值

网友(2008-08-19):
好问题我也想知道如何可以这样

网友:
可以通过标准单元实现一倍时钟的90度移相,然后用0度/90度/180度/270度时钟组合产生2倍时钟。

网友(2008-09-23):
some languages are dominating other hdls

网友:
这个,这个,

还是用PLL或DLL来实现吧,用逻辑实现的时钟没法保证skew和jitter。

网友:
灌纯水,赚分下载!!

网友(2009-03-09):
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就是采用这个办法的。。

网友(2009-04-27):
想问一下,为什么用纯语言实现的倍频源代码不能综合?

网友(2009-06-02):
看看是否能用

网友:
倍频

可以实现

网友(2009-08-06):
xilinx中自带的dll,要怎么实现?不需要用代码调用吗?直接内部会倍频好的???要调用怎么调用的啊

网友:
HDL還可以這樣用喔

网友:
可以用语言实现,利用一个触发器和异或门就可以了

网友(2009-11-22):
理论上是不可能用语言实现倍频的,PLL中的VCO是做不出来的

网友(2009-12-25):
有谁有DPLL的CODE?

网友:
能不能给个具体的介绍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

网友(2010-02-23):
只看到自已画的波形,没有原理,没有仿真。

网友:
全数字PLL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,建议在网上看看吧

网友:
仅有一个图的药我偶的啊的雾姻缘啊

网友:
个人认为锁相环本身是不具有高频时钟合成的功能的,我们可以用FPGA的锁相环来实现高频时钟合成是因为这个锁相环里附带了VCO啊。纯语言可能实现异或鉴相器或者鉴频鉴相器,但是肯定需要外部高频时钟通过鉴相器来对其的。不论是半数字锁相环还是纯数字锁相环应该都需要的。

网友(2010-03-30):
各位,我现在倒是产生了一个两倍频的时钟,只能保证时钟周期为参考时钟的2倍,但是占空比只有在参考频率为某些特定值时才为50%,其他情况约为50%。不知这样的时钟可不可用?
引用 网友A:

这个效果不太好吧

网友:
老师说纯语言是不能产生倍频的,需要要送锁相环

网友(2010-06-10):
纯用逻辑语言得到2倍频,这样的时钟应该不太稳定,时钟的稳定性太重要了!

网友:
自己搞,还不如直接用锁相环了

网友:
你好!
能把实现二倍频的资料发我一份么?
我的QQ邮箱是495567585@qq.com
你的QQ是多少呀?  或者咱们可以探讨一下
7# shadow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

网友:
一般直接用锁相环

网友(2010-08-13):
纯语言也可以实现2倍频,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锁相环。我这里有dpll的设计原理,我也正在用VHDL来实现它,有兴趣一起讨论一下。

网友:
用锁相环实现过,没自己编过。。。

网友:
锁相环是可以实现2倍频的 只是需要一个高频率的时钟,但是这个高频率的时钟不需要很精确,只要频率高就行,这样能产生精确的倍频,个人觉得DPLL还是可以用于倍频的,现在就在做8倍频的输出,但时钟是输入的128倍 - - !

网友:
意法半导体 有个文章里面讲了,资料区搜搜

网友:
这个东西也扣钱啊,太恶心了吧

网友:
两种方式
一个输入信号和其经过延时后的信号异或可得到,可以自己画图看看
使用PLL或者DLL一般要求信号频率较高

网友(2010-09-15):
看一下跟我的是否一样!

网友:
这文档是个垃圾!发上来干什么?

网友:
纯Verilog/VHDL是无法产生倍频信号的,除非有一个更高的参考时钟。但如果有了更高的参考时钟,又何必产生某个低频信号的倍频呢?直接进行分频就是了。
DLL中包含了一个VCO,那是个模拟器件,并且和具体的工艺相关;PLL就不用说了,直接就是模拟器件。
所谓的数字锁相环,实际上因为和具体的工艺相关(延迟器件),verilog/VHDL中不允许这样的设计。

网友:
当然了,如果是仿真,而不要求可综合,就另当别论了。

网友:
这个貌似还真的很难

网友(2010-12-25):
怎么只有一个图,没有代码?真是扫兴。

网友:
可以通过延时来实现,但是占空比控制不了

网友(2011-02-10):
倍頻應該不太容易做到吧!

网友(2011-03-17):
可以两倍频的,只要很短的代码就可以实现的
但是需要用到不让编译掉延时部分的代码语句

网友(2011-04-28):
不知这样的时钟可不可用

网友:
锁相环加延时和异或门来实现

网友:
我想一定要有一个更高频率的dpll

网友:
倍频倒没做过,我有空要看看了,试一试自己写

网友(2011-09-23):
想研究研究

网友:
网上看到的:
module twice (clk,
clk_out
    );
input clk;
output clk_out;
wire clk_temp;
wire d_outn;
reg  d_out=0;
assign clk_temp = clk ^ d_out ;
assign clk_out = clk_temp ;
assign d_outn = ~d_out ;

always@(posedge clk_temp)
begin
  d_out <= d_outn ;
end

endmodule
不知道可以吗

网友:
这个课题高端

网友:
可以通过异或操作,进行两倍倍频的

网友(2011-12-19):
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12-12-15):
没有价值。。

网友:
如果是Altera可以用MegaWizard生成锁相环调用

网友(2014-03-17):
回复 网友A:
你的文档就一张图,啥内容都木有啊, 还扣分~~~~~回复

网友(2014-07-19):
回复 楼主:

    You mean to create a multi phase clock?

网友:
一般都是用IP核来实现的,XILINX中DCM,ALTERA用PLL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 think you can not do that.. Use DCMs in Xilinx..

网友:
还是用PLL或DLL来实现吧,用逻辑实现的时钟没法保证skew和jitter。

网友(2014-09-15):
回复 网友A:

   就一幅时钟图?你呀忽悠谁呢

网友(2014-12-25):
不知道纯语言实现的倍频能不能用

网友(2015-10-15):
刚好要搞倍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有没有程序啊?现在我也在弄这个,谢谢了

网友(2016-06-22):
回复 网友A:
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