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我这样处理对吗?

楼主(2003-08-08):
    我用的是3.3v的cpld器件,要驱动5v的器件,对于这些控制线,我外接上拉电阻,再接到5v,要高时我让它为高阻态行吗?
  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,可是屁也没反应,请问3.3v的器件驱动5v的器件还有其他的方法吗?
   很急啊,请版主帮我啊

楼主:

我第一次做,请大家帮忙啊,谢谢

网友:

有的3.3V电路能直接驱动5V电路,也可用电平转换电路(LVC4245)。

网友:

看看是不是5V tolerance 的I/O,如果是可以直接驱动
也可以如你所说用高阻方式实现,不过应该这样使用: (一个OUTPUT器件包括:O (pad),I,OEn) O 接上拉电阻,I 接逻辑零,OEn接要输出的信号

网友:

3.3v的cpld器件,要驱动5v的器件,应该用驱动

网友:

lattice 的不用加驱动。

网友:

查看资料手册,有的3.3V可以驱动5V逻辑,很多芯片都会说明当逻辑高电平时所需要的最低电平

网友:

我知道对于PCI接口协议来说,3。3V足够驱动5V的。
我原来是采用有源RC电路将3.3V转换成5V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