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在逻辑电路中的RESET信号到底用高电平好还是低电平好?

楼主(2003-08-08):
在逻辑电路中的RESET信号到底用高电平好还是低电平好?

网友:

有啥说道?能可靠reset了不就可以了吗?单片机由高电平复位的,也有低电平复位的
如果有好坏之分,那他早就统一了吧。

网友:

就是.没有可靠不可靠之分吧就高还是低复位而言

网友:

一般ISA系列用高电平,而PCI系统用低电平,长线最好用低电平

网友:

我认为低电平复位好
平时复位线为高,不容易受影响使其变低复位

网友:

我觉得高低都可以

网友:

在TTL的年代,高电平的吸收电流要远小于低电平的,因此,那个时候需要让信号更多的时间处于高电平。
例如RESET,只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,所以就做成/RESET,平时就处在高电平,以减小功耗。
同样的,片选信号也是仅仅在选中的时候才让它为低电平,这样在不选中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较小的功耗。
后来的CMOS由于是互补的,没有这个问题,但是为了和系统中的其他TTL电路共享这个RESET或者CS,因此很多都保持了低电平有效。

网友(2003-09-22):

楼上说得好!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上电的时候一般RESET输入为低,所以用低抚慰可以防止逻辑在电压升上去前乱跑。

网友:

太好了,可是我没有技术性的问题发表只有叫声好了
努力呀努力呀!!!

网友:

我也觉得是低电平好,可是每cliffzhang兄说的那么透

网友:

反正我们观察到的cf卡读卡器的复位是低电平

网友:

一般ic还是低比较多,也有高的。

网友(2003-11-23):

这个你最好查你所用器件的器件库,因为有的只有高电平复位,也有的是低电平,或两者都有,这样看清楚后就可以有的放矢

网友:

虽然没有什么高低好坏之分。
但你还是要考虑你的整板系统所有芯片的复位系统,注意彼此之间在上电时不要有信号冲突就行。板级复位还是要注意仔细设计哦。

网友(2003-12-25):

看了大家的讨论真舒服。

网友(2010-05-25):
做1个项目时把复位都统一下比较好吧 新手 纯学习

网友:
在TTL的年代,高电平的吸收电流要远小于低电平的,因此,那个时候需要让信号更多的时间处于高电平。
例如RESET,只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,所以就做成/RESET,平时就处在高电平,以减小功耗。
同样的,片选信号也是仅仅 ...
引用 网友A:

受教了,很有道理呀。再请问一下
除了功耗的历史原因,高低电平有效的复位信号在稳定性上是否有差异?

网友:
片外是~reset,片内一般是reset

网友:
学习了,看似一个小问题也是很重要的

网友:
学习了,一直都不知道原来复位的高低电平还有这样的历史原因

网友:
一般常用低电平复位,异步复位,同步释放

网友:
同意7楼,另外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般pcb板子上常见的reset是RC电路,在上电的时候是低电平,过一会儿变为高电平,所以习惯低有效。
另外,低电平比较好定义,接到GND,大家就都没有歧义了,如果是高电平,到底是3。3v还是5V呢?所以跨IC的使能信号低电平的比较常见。

当然在IC内部高低都无所谓。

网友:
看你库里的cell了

网友:
顶CliffZhang 大神的

网友:
长见识了!!!!

网友:
CliffZhang说的好,还有一个可以考虑,看库中的时序器件支持什么样的复位

网友:
平常接触比较多的是低电平复位,不过还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5楼说的有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