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各位大侠。。

楼主(2003-08-08):
INOUT端口怎么用?是怎么赋值的?

网友:

一般是在顶层文件,用一个控制信号,如OE来赋值,当输入时,OE无效,输出信号高阻态!

楼主:

再问一个问题
  在一个程序 中

always @(posedge clock) //时序部分,来控制状态的转换。
   if....
    else
      begin
       case(state)
     ..............
     ...............
    ..................
end
always @(reset or state) //组合部分,用来控制输出。
  beign
   if(reset) ..........
    else
     begin
      case(state)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end
为什么状态不变时,输出会抖动?

网友:

如果想设计状态机的话,最好不是用语句写,而
是画状态图。

网友:

请问画状态图与写状态机有什么区别!

网友:

我做状态机时也要画状态图,我想这是每一个设计者都要做的。
但是我还是用手编状态机的代码,因为我觉得能自己把握,尤其在调试时自己会而且也挺有乐趣的。

网友:

我做状态机时也要画状态图,我想这是每一个设计者都要做的。
但是我还是用手编状态机的代码,因为我觉得能自己把握,而且也挺有乐趣的。

网友:

我觉得你可以画状态图试试看,然后对比自己的手写状态机代码.相信可以找到答案.